联想小新700-15isk 15221-1

楼主(2022-05-12):
联想小新700-15isk  15221-1M,进水USB接口这个边有腐蚀,散热器铜管也腐蚀了,但是没腐蚀到主板。其他地方没看到什么腐蚀情况。清理后开机跑7C, 不插内存报警。插上内存卡在7C,按照时序都正常,测内存复位也有出,就是集显供电没出,瞬间都没有出。桥也换了一个。显卡取掉也试过。CPU取下来重新植球,BIOS刷了无数个。还是一样(没有换太贵了)。都不行,求大家给个思路

网友A:
最不想修 的就是这种板载CPU的,以前的直接换个CPU就知道结果,现在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同款检测卡

网友:
那是DELL的6代时序,有华硕6代标压U的时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不想修 的就是这种板载CPU的,以前的直接换个CPU就知道结果,现在的。。。。。。

现在全是这种板载的  没法修了 太爱坏了

网友:
还能用诊断卡  不会玩  示波器测测吧   难搞了

网友:
笔记本代码没啥参考价值

网友B:
进水的,烘干箱,烘几天再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水的,烘干箱,烘几天再说。

这肯定不行

网友:
就差换CPU了

网友C:
过内存了没,svid,lpc,spi,还有各个小电压

网友:
这种要上示波器了

网友:
集显不过,查集显供电,供电正常的话,就不用再查了,直接换CPU吧。

网友:
怎么样了老板

网友:
还是没搞定, 应该是cpu坏了,没cpu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过内存了没,svid,lpc,spi,还有各个小电压

内存 SMBDATA   SMBDATA有波 ,应该是读到内存,但是内存排阻无波。内存复位也发出了不插内存跑FE

,内存报警。插上内存跑7C。就是SVID 一直是1.05V 无波形  SVID 要在什么条件下才出? 显卡有问题会影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