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论坛下的几个H110M-K的点位打开都不正常,有软件推荐的吗?

楼主(2022-05-12):
在论坛下的几个H110M-K的点位打开都不正常,打开来一片白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Asus H110M-K_1.02.fz

网友:
同样的软件,找开其它点位又正常

网友A:
应该是软件的问题。我这个软件应该可以打开。

点位图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软件的问题。我这个软件应该可以打开。

刚刚试过了,好像也不行啊

网友:
有一个九款点位图通用软件 ,论坛里有下载。

网友:
软件问题。我下的都没这问题

网友:
这是什么东西啊

网友:
还是软件问题吧,我打开都没问题

网友:
就是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不都是用的那什么软件吗,搜一个

网友:
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你用的是哪款软件打不开的?

网友:
已经解决真的是软件问题,PCB.........软件打不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