取不下来扇叶,加油的方法

楼主(2022-05-12):
只适合全塑料的风扇,在风扇底部中心位置,用烙铁烫个洞,一直烫到看见扇叶转轴为止,然后把扇叶往上提拉一点,再往洞里面灌油,最好用针管,灌好油之后,把扇叶再上下拽几下,让油完全漏进去,多灌几次,直到转到扇叶顺畅为止,油加好之后,再用烙铁把洞口封起来,埋起来烫平就行了,加油,只是应急的方法,用不长久,有新风扇最好换掉

网友:
感谢你的分线g

网友:
一看标题,我就知道是捅个洞加油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钱方法

网友:
也是个办法。

网友A:
能换尽量换,这种加油没几下基本又出毛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换尽量换,这种加油没几下基本又出毛病了

应急,当你没有风扇替换,电脑又急等着要,来不及订货,那你怎么办,只能是修好,不管他能用多久,先把钱挣到手,才是最重要的

网友:
之前有个客户风扇噪音大给拆开加了油,当时好了过了一个多月又还原了回来找我,加油治标不治本还是要换

网友:
当然遇到有些冷门机风扇淘宝没有时用楼主的方法应急不错

网友:
还有这招 以后试试
每次遇到这样的都直接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