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61pojie bios密码

楼主(2022-05-12):
如果你忘记你的x61 X61S x60 x60s 密码,可以这样处理
拆开主板,找到调制解调器下面,就能找到主板的bios芯片

找到SCL和SDL这两个脚,通电开机,在看到联想开机画面,马上短接这两个脚,那么可以进入bios,在进入密码修改时,先回车,然后要填入新密码时,断开这丙个脚,就可以填入新密码了,无损改bios密码

网友:
现在都没有这个机器修了,这么老的机器

网友:
老掉呀的了

网友(2023-05-19):
楼主大咖可否指点下,短接以后没有进去bios 出现如下画面

网友:
短接这两个脚,并没有进去bios出现了如下画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