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-PLUS rev.1.01 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2-05-12):
华硕B85-PLUS rev.1.01 开机不显示 有内存供电  负载供电 CPU供电 跑00

网友:
时钟复位测过没有?bios刷过没有?

网友A(2023-01-02):
我的也是同样的板同样的问题,开机cpu风扇转,不显示键盘灯不亮,内存供电1.5v有,cpu供电1.69V有,pciA13A14也有电压,复位排针也有3.3v但是短接复位排针不起作用,不知道咋回事,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同样的板同样的问题,开机cpu风扇转,不显示键盘灯不亮,内存供电1.5v有,cpu供电1.69V有,pciA13A14也有电压,复位排针也有3.3v但是短接复位排针不起作用,不知道咋回事,求高手指点

故障解决了吗,我的也一样的故障,开机CPU风扇转,不显示键盘灯不亮,复位排针有3.3v电压,但是短接没有反应,cpu供电1.69内存供电1.5  时钟也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