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73小主机EC和BIOS IS8XT V1.1解决开机慢

楼主(2022-05-12):
联想M73小主机EC和BIOS IS8XT V1.1解决开机慢

EC 1M

BIOS 8M

网友:
BIOS版本FHKT49AUS

网友A:
里面机器序列码那些需要改回来的吧?

网友B(2022-06-26):
这个是两个BIOS都要刷的吧

网友(2022-07-26):
引用 网友A:
里面机器序列码那些需要改回来的吧?

可以改,刷完这个再刷官网的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两个BIOS都要刷的吧

一个BIOS一个EC都要刷,刷完之后可以再刷官网的

网友(2022-11-02):
m93p的应该可以刷吧?

网友:
下来试试看

网友(2022-12-29):
请问EC怎么刷?

网友(2023-03-12):
M4500q不知道能不能用

网友:
Helpful. Thank you very much.

网友(2023-05-24):
EC 是什么 楼主能告诉下吗

网友:
我的联想M73刷了官网下载的BIOS后机箱风扇嗡嗡响 刷失败了吗

网友(2026-01-10):
感谢分享,正需要bios

网友:
我的怎么编译失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