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开机,ec没有电压 很诡异就修好 联想 Z510 板号:NM A181

楼主(2022-05-12):
联想 Z510板号:NM A181 不开机,按开机开关没有任何反应,插电流表没待机电流,有vin19v,ec没待机电压,LOD3,LOD5都有,3v. 5v电源管理控制芯片没有输出3v,5v,又没有芯片,测量后发现是3v.5v管理芯片问题,又没有芯片,最后给3v.5v电源管理芯片加热后,听见炸了,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,然后开机,能开机了,修好。很诡异

网友A:
加热能炸出声的就只知道电解电容

网友:
加热炸了就OK难到是受潮严重

网友B:
估计就是滤波电容。

网友C:
cmos电磁有没有吹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mos电磁有没有吹爆了

怎么会呢,又没有用GBA焊。用热风枪吹的

网友:
电池没有吹爆?

网友:
哪里短路了吧

网友D:
炸就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炸了还能开机楼主也是牛人

网友E:
炸了还能开机楼主确是厉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估计就是滤波电容。

是的吧,但是没有其他板对比,所以具体也查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炸了还能开机楼主确是厉害了

运气,吓我一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炸就好了。。。。

是的,运气好吧。放一天后开机,还是可以,所以运气比较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热能炸出声的就只知道电解电容

那是啥。没有好板对比,无法知道,反正修好了,就行

网友F:
楼主应该查查具体啥原价炸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应该查查具体啥原价炸

就是这电源管理芯片坏了,没有料板,所以才加热

网友:
确实诡异 多烤机看看

网友:
维修最好还是不要像楼主这样 现在的主板一般都是板载U 3.3V如果出问题 U挂了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有的时候还是要严谨一点的好

网友:
什么东西炸了?

网友G:
不明不白的修好了吗?
dengweijie
也不是不明不白,因为这个芯片有问题,加热后,就好了,炸的是什么,确实不知道,因为找图片对比过,那一圈没有掉元件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明不白的修好了吗?
也不是不明不白,因为这个芯片有问题,加热后,就好了,炸的是什么,确实不知道,因为找图片对比过,那一圈没有掉元件

网友:
一炸解千愁

网友:
还是楼主手法牛B啊

网友:
滤波电容漏电本身发热了,再加热中漏电增加,极限发热下炸裂。

网友:
电解电容炸了吧

网友:
搞笑贴,看不出一点维修经验

网友:
可能就是滤波电容炸了,最好找到换一个,要不然后边的二级电路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