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供电 还是电感...哥们

楼主(2022-05-12):
(图片)

网友:
这是电感,也是供电的。

网友:
输出供电电感

网友:
供电电感。

网友:
镀金电感,V❤高端卡用的。你这应该是7870 HAWK吧

网友:
高档电感,少见

网友:
震惊      震惊            震惊

网友:
也是第一次见,应该电感

网友:
一看就很高级

网友:
24k镀金供电电感,,

网友:
供电电感!!!!!

网友:
这是供电的电感

网友:
这个是滤波用供电电感

网友:
明显是电感

网友:
供电电感是的

网友:
供电电感!

网友:
主板上写的L一般就是电感了,EL也是电感

网友:
高端电感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到PQ5001 这里不正常

网友:
那不是标着EL吗

网友:
储能滤波电感,左边是电容,右边是场效应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