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简爱s14处理器是:z835

楼主(2022-05-12):
海尔简爱s14  处理器是:z8350/4G/128G打算重装系统,过程中清了c盘,进不了系统,按什么键也进不了bios,这机子是f2进bios亮屏之后有提示f2。开机之后键盘跟失灵状态 只有开机键能用   有哪位大哥弄过的 麻烦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海尔爱用山寨本

网友:
安装办系统

网友A:
辣鸡玩意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辣鸡玩意,,,,,,,,

先别嘴炮。有米有解决办法

网友:
看这个显示的blk数量,大概率是硬盘挂了,你换一个上去,然后去找官方的刷机包重做系统应该就能搞定

网友B:
对了,一般atom寨板进bios是按esc键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了,一般atom寨板进bios是按esc键,你可以试试

好的 谢谢。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硬盘挂了。键会失灵?

网友C:
他们官方售后给我发的,还是我发钱,让我去他那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们官方售后给我发的,还是我发钱,让我去他那里

还有独特的PE,也是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们官方售后给我发的,还是我发钱,让我去他那里

后半句啥意思

网友D:
硬盘拔出来系统拷进去再装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们官方售后给我发的,还是我发钱,让我去他那里

这个没有用。开机键盘失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硬盘拔出来系统拷进去再装上

emmc 芯片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