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朋友,请帮忙分析这台显示器是出了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2-05-13):
戴尔3007wfp显示器,使用几年,屏幕亮度越来越暗,而且屏幕中央部分出现暗影,开机后很久一直存在无法消除。
各位朋友,请帮忙分析这台显示器是出了什么问题?谢谢!

网友A:
灯管不行了,要换灯管,这是lcd的,基本没有卖的了,要搞拆机件,也可以改LED灯管,但是没修过的基本上拆一个屏幕碎一个屏幕,别想自己搞了,赵专业维修的吧!

网友:
改LED灯条吧.............主要看你会不会拆屏;了

网友:
灯管不行了吧

网友:
改LED咯 只有

网友:
这个好改  慢慢拆可以的

网友(2022-07-12):
显示屏的问题

网友:
看动手能力强不强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灯管不行了,要换灯管,这是lcd的,基本没有卖的了,要搞拆机件,也可以改LED灯管,但是没修过的基本上拆一 ...

对,改LED的,小屏拆的容易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,改LED的,小屏拆的容易

显示器是30寸的哦!

网友:
可能是背光亚克力板老化了。只能找旧机拆一个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