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个芯片图纸 应用图都行 6372g

楼主(2022-05-13):
如图 测量短路 拆了不短 换上芯片还是不出供电 看着像南桥1.8v供电

网友A:
好歹也拍一张芯片高清图吧,不然我们看焊盘,想着给你画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歹也拍一张芯片高清图吧,不然我们看焊盘,想着给你画个

芯片型号6372g 上面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