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989换屏导致cpu损坏,更换cpu维修的问题

楼主(2022-05-13):
a1989机型,换屏后,导致cpu上屏线aux信号有一个无穷大了,屏幕不显示,更换cpu后,显示正常。
但是有一个问题,换cpu后,开机20秒亮屏,t2芯片的板子,bios好像不是随便刷的,论坛有说刷bios后会不升压20v,何解?

网友:
T2好像麻烦不容易刷,不知道有没有锁U

网友:
可以随便刷,

网友:
换完CPU刷T2就可以了,要不然进系统慢

网友:
再找台mac用type c to type c的线连上刷个T2就好了

网友:
我还没刷过T2

网友A:
t2怎么刷?谁能弄个教程上来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2怎么刷?谁能弄个教程上来呀

看看笔记本维修厮刷,要有一台好的苹果笔记本用type-c线相连刷

网友:
换CPU做BGA的都是高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2怎么刷?谁能弄个教程上来呀

百度就能找到教程 论坛里也有教程 其实搞个老苹果 拿个手机tc数据线就能刷了

网友:
无锁t2可以直接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2怎么刷?谁能弄个教程上来呀

拿我这,我给你刷,百脑汇3楼

网友B:
我只想知道你换屏是如何把CPU给烧了。没插好屏线就通电了?还是没拔电池就拆上半部下来?

网友B:
刷T2就要进DFU模式。要把好的电脑升级到10.15版本才能下载那个软件。

网友:
刷T2还要用苹果吗?其他笔记本不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T2就要进DFU模式。要把好的电脑升级到10.15版本才能下载那个软件。

然后拖入完整的ipsw刷机包,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T2就要进DFU模式。要把好的电脑升级到10.15版本才能下载那个软件。

连网络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只想知道你换屏是如何把CPU给烧了。没插好屏线就通电了?还是没拔电池就拆上半部下来?

屏坏的,把主板CPU烧了

网友:
是那个网站的不凡修?

网友:
换CPU要刷T2?刷了T2是不是资料全没有了,换个屏把资料干没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