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修复 蓝宝石r9270X核心供电反复烧

楼主(2022-05-13):
已修复  蓝宝石r9 270X 核心供电反复烧。
二修卡,上家没修好,拆了一堆件。
到手发现三组驱动第一组烧了,连带乌龟壳也烧了,板层都烧翘了。
主控芯片是chl8214-05 驱动芯片是ir3598。
把下面好的驱动换上去,乌龟壳也换上去,第二路连带驱动直接全烧了, sw1这一组都好好啥事儿没有,换了几个上去都烧了。只要装了SW2必烧,不装sw2这一组只装下面的。全板电压都正常,就是不认卡,从集显亮了。
周围电容都排除了。就是找不到烧驱动烧mos管原因~~~

网友A:
不认卡还修什么,核心烧挂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认卡还修什么,核心烧挂了

是不是电压不够只有一路,或者反馈复位原因导致的不认卡呢。

网友:
主控ic可以怀疑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电压不够只有一路,或者反馈复位原因导致的不认卡呢。

去年修过几乎一样的msi 270X,故障一样,修死也没修出来,最后成了料板。

网友:
一样的270x。现在还没研究出来

网友B:
已修复,发了两片ir3598,然后又去某鱼骗了一张照片,发现上家的拆了很多件,补上去就亮了。  目前只有一路半的供电,再发两个芯片补上吧

   确认供电烧的只要没短路一定不要放弃,咬死核心没坏。

网友:
厉害厉害,膜拜大神

网友:
ir3598哪里买的没程序吗。我的也是炸第二组m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已修复,发了两片ir3598,然后又去某鱼骗了一张照片,发现上家的拆了很多件,补上去就亮了。  目前只有一路半的供电,再发两个芯片补上吧   确认供电烧的只要没短路一定不要放弃,咬死核心没坏。

不要高兴太早,遇到过因为烧管反复返修的情况,最好还是把主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掉。

网友C:
通过电路对比,我觉得可重点检测圈起来的(0-1欧)电阻和自举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过电路对比,我觉得可重点检测圈起来的(0-1欧)电阻和自举电容。

两个圈里面的目前全都换了。不敢装了,一装就烧驱动,一个驱动芯片7块钱。

网友:
修好了就行,学习

网友C:
外围电路如果都正常,须先确认IR3598工作模式(有Doubler和DUAL两种工作模式),Doubler模式(MODE和FUNCTION两脚高电平5V)1PWM进2相控制出,PWM2脚强调必须开路,即悬空,手册里有说明,没说后果是什么,这里要确定PWM2脚焊盘不能连锡、短路接地或接入了高电平。另外double模式下不安装第二组MOS管也应该有基极波的输出,和第一组基极波形一样。分析可能原因:
1)上管基极波形异常,导致下管基极LG2近似直流的高电平,LG2原电路中没有设限流电阻烧IR3598,由GPU的供电电压和GND短路烧MOS下管。
2)原DOUBLER模式,因为FUNCTION电压5V断开而变成DUAL模式,修理过程中又把PWM2脚接地了,导致LG2常开高电平,LG2原电路中同样没有设限流电阻烧IR3598,由其它组的GPU输出电压返窜回第二组MOS烧下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过电路对比,我觉得可重点检测圈起来的(0-1欧)电阻和自举电容。

pwm芯片外围电阻电容不正常会造成烧MOS管

网友:
这个乌龟壳的mos管真容易坏的,有高手改成常见的塑封mos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外围电路如果都正常,须先确认IR3598工作模式(有Doubler和DUAL两种工作模式),Doubler模式(MODE和FUNCTION两脚高电平5V)1PWM进2相控制出,PWM2脚强调了必须开路,即悬空,手册里有说明,没说后果是什么,这里要确定PWM2脚焊盘不能连锡、短路接地或接入了高电平。另外double模式下不安装第二组MOS管也应该有基极波的输出,和第一组基极波形一样。分析可能原因:
1)上管基极波形异常,导致下管基极LG2近似直流的高电平,LG2原电路中没有设限流电阻烧IR3598,由GPU的供电电压和GND短路烧MOS下管。
2)原DOUBLER模式,因为FUNCTION电压5V断开而变成DUAL模式,修理过程中又把PWM2脚接地了,导致LG2常开高电平,LG2原电路中同样没有设限流电阻烧IR3598,由其它组的GPU输出电压返窜回第二组MOS烧下管。

PWM2开路的。焊盘触角没有接线出来。只有焊点没有出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