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联想笔记本 yoga s740-15irh

楼主(2022-05-13):
没有声音,设备管理器里面 英特尔智能音频技术OED  叹号

网友A:
去官网下载驱动,每个都安装一遍

网友B:
先试试原装驱动,还有插耳机看有没有声音,若是没有可以看看供放电压出来没有,不行就代换声卡芯片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官网下载驱动,每个都安装一遍

感谢帮忙!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,全部下载下来安装一遍,还是没有反应的,估计是声卡芯片或者主板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试试原装驱动,还有插耳机看有没有声音,若是没有可以看看供放电压出来没有,不行就代换声卡芯片试试

感谢帮忙!我这技术不行,我找会修芯片的按照你说的试下

网友:
下一个驱动总裁来装吧  你会发现新大陆

网友:
驱动问题被 官网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