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哪裡買的到ASUS GL503G 的風扇葉片?
头像被屏蔽

楼主(2022-05-13):
客人來清灰,清完還是很大聲
想說幫她拆下上個潤滑油,怎料其中一邊軸心就斷了,找了淘寶都沒有在賣這型號的風扇

网友(点评):
用502粘上

网友A:
直接换风扇就可以了。那个断了只能换风扇

网友A:
如果买不多相同型号的风扇,你可以找差不多型号的风扇装上也可以,有好多笔记本型号的风扇都是能通用的,就算风扇不通用,扇叶也能拆掉放到另外一个风扇上用

网友:
这个和fx63v不一样吗

网友B:
前天看见一对不知道掉没掉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前天看见一对不知道掉没掉。

請問您在哪裡看到的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换风扇就可以了。那个断了只能换风扇

找不到相同型號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买不多相同型号的风扇,你可以找差不多型号的风扇装上也可以,有好多笔记本型号的风扇都是能通用的,就算风扇不通用,扇叶也能拆掉放到另外一个风扇上用

好嘞~謝謝你分享我試試看

网友C:
不一樣的呢

网友D:
看风扇背面还有一串型号,按那个型号去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看风扇背面还有一串型号,按那个型号去找

找了~只有看到在印度網站出售二手的,都沒有廠家賣

网友:
这样的根本用不久

网友:
找不到风扇卖????

网友:
上AB胶hold不住吗?

网友:
FX503VD按这个机型搜风扇就可以找到

网友:
笔记本什么型号?直接上淘宝搜啊。找不到就问下卖家。这个他们专业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厚度的改上去

网友:
万能地的某宝应该有吧,或者问卖家。他们最专业

网友E:
换个屁,直接对角再掰断一个叶片交差

网友:
我推测一个可能是,这台机器没在中国大陆上市 ,配件很少 ,楼主应该是港澳台人仕,或者只能求助当地售后啦

网友:
闲鱼找这个型号尸体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换风扇就可以了。那个断了只能换风扇

中间断了,你白哪里

网友:
淘宝搜索一下 只有大小差不多 改一下

网友:
淘宝上找买风扇的问,替代料肯定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个屁,直接对角再掰断一个叶片交差

他说扇叶 中轴 断,不是扇叶断

网友:
淘宝有搜图功能

网友(2022-06-14):
和FX63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