吸锡带需要密封放置吗?

楼主(2022-05-13):
我发现先买的那个9块的2.5的吸锡带不灵了,400度烙铁压他老是和芯片黏在一起拔不掉,后买的那个12块的2.0吸锡带就很灵光,400烙铁压着他来回吸锡很顺溜。所以,我想请教下各位大佬这是为什么?是因为暴露空气太久氧化了吗?能否挽救一下?

网友:
用厕所净泡一下去掉氧化层,用多少泡多少

网友:
烙铁不好,跟吸锡带没关系!!!

网友A:
有关系的,吸锡编织带就是纯铜线,放时间长了会氧化不好吸锡,好的储藏方法就是密封存放,条件不具备也可以用松香水浸泡晾干存放,

网友B:
吸锡带是铜的都吸锡。

网友:
没有刻意保存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关系的,吸锡编织带就是纯铜线,放时间长了会氧化不好吸锡,好的储藏方法就是密封存放,条件不具备也可以 ...

洗板水可以吗?我只有松香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吸锡带是铜的都吸锡。

洗板水可以去除吸锡带表面的氧化吗?

网友:
洗板水可以去除吸锡带表面的氧化吗?

网友:
应该会有氧化

网友:
除了松香水,还有什么去氧化的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