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1080 显存报错,无法解决

楼主(2022-05-13):
GTX1080  BO显存报错,见图,拆下显存焊盘打值正常都通,显存重植过,换过新显存,核心重植过,还是报这个错误,没有头绪了,大佬看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A:
查dbi、edc引脚,附属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dbi、edc引脚,附属电路。

好的 谢谢 我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dbi、edc引脚,附属电路。

EDC  DBI 直通核心,线路通的,其他不知道怎么查了

网友:
核心内部完了啊

网友:
B000 一直打值,在显存那一端

网友:
这个感觉软件不配套,没有测试准

网友:
坐等大佬来解决,学习学习

网友:
学习了,受教了

网友:
不懂,帮楼主顶一下

网友:
这会是核心挂了吗?应该还是显存通路问题吧?

网友:
改bios屏蔽显存通道试试

网友:
遇到过这种情况,也是1080,原卡显存是VRK,由于上螺丝上断了背面的FBVDD SENS线,导致显存供电输出过高(3.XV),把所有显存都干坏了。核心倒没短路。

然后换了一批TXS上去,结果同样是B0报错,顽固报错。

最后换成VRL搞定。参数上,VRL好象是1.1W带宽的,TXS是1W带宽的。应该是核心受损,对显存信号品质要求变高导致的。

网友:
必须点赞,写题发帖不容易

网友:
难啃的骨头 加油吧

网友:
受教了 没修过显卡

网友:
核心挂了。。。晶体跟板层也是焊接时间长也会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