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3-471g:花、白屏

楼主(2022-05-13):
已经更换了屏还这样

网友A:
这台屏线我换多了 常坏

网友:
屏电路查一下

网友:
换了屏还这样???这个看着就是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屏挂了,修好有难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台屏线我换多了 常坏

屏和线都换了,不行

网友:
屏和线都换了,看看桥周边有没有情况,没有直接上BGA,再不行换桥。

网友:
看图纸查数据线  挨个打阻值看有不正常的没

网友:
先换个屏测试下

网友:
屏和线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,就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了。但是如果开机过程中,屏幕运行状态正常,就是说LOGO,自检,徽标等屏幕背光有开关动作,也不好判断,头疼的事儿啊。大概率是显卡问题吧,猜的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外接屏看正常不正常,正常了再查屏接口的几条信号线

网友:
查显卡显存相关电路

网友:
主板上屏接口电路 查了没

网友:
屏容易坏,屏接口旁边的屏供电容易坏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坏。

网友:
客户不修了,拿走了

网友(2022-06-13):
多学分享经验。。。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