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H110-F电压不正常UP1540P

楼主(2022-05-13):
故障:通电不显示。
解决过程:通电查各电压,发现无CPU电压,内存供电0.9V
拆掉cpu供电芯片开启脚三极管

拆掉后,开启脚还是被拉低,经查开启脚还被VDDQ_PG控制
返回查内存供电,发现内存供电芯片各脚电压如下
基准电压都不正常。
只能更换芯片了,可是找不到芯片,只能找代换的芯片了。
多谢 易淘多 !!!提供代换UP1540P可用RT8125DGQW(6X=)代换
更换后正常。
亮机图

网友(2022-10-28):
这个开启信号是不是外面给的

网友:
+3V上拉的。

网友:
经电阻+3V上拉开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