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苹果 A1425 点不亮

楼主(2022-05-13):
插电绿灯转橙色。开机没反应,拆机发现里面很多尘,再拆下板发现有个烧焦的电容,那黑色的纸也有个小黑点。拿电烙铁烫开,连钢皮也掉了,测那电容也没短路,测CPU   I5  3210旁边的470电容只有0.0022K 不知道是不是短路,插上电,发现有12V电压其它电压,没有,3.4V的电压就是这个短路的电容芯片出的,找图,发现断开的电容正是12V的滤波电容,测Q7220  58872 的1脚有12V,Q7260的2脚也有12V就是TPS 51980的23脚没有12V电压,幸好在烧坏的23脚底层那点铜皮还看得到,用表测有12V把两丁点铜皮接好,也不焊电容了,接电测发现各路电压都出来了,安装好,可以了。

网友:
得又捡到一台 运气真好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。烧的也不严重,是捡钱的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