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充电故障]
ipad pro不充电(A1673)

楼主(2022-05-14):
接一台ipad pro不充电的故障机,按照通病先干U2,但是更换两个U2还是不充电,试着联机可以进入dfu模式

这是充电ic问题还是换的u2也是坏的呢,u2是在6s上面拆的,看型号都一样,请教大神

网友A:
这种故障 关机可以充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故障 关机可以充电

既然是尾插问题

网友B:
iPad不充电,首先看一下尾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Pad不充电,首先看一下尾插

是的尾插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