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技巧]
路由器设置问题

楼主(2022-05-14):
如图所示,现在要用服务器管理pc1,怎么设置路由器pc1才能到同一网段,因为没法走线只能用无线。用交换机肯定是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把无线路由DHCO

网友A:
加个无线网卡就是了,可以设置多个IP,网关只能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个无线网卡就是了,可以设置多个IP,网关只能一个。

你没看明白,就是无线网卡加无线路由器,现在问题是必须要和服务器在同一个网段服务器才能控制它。

网友B:
厉害,原来路由器还有这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厉害,原来路由器还有这功能

无线路由器WAN口是不是盒服务器一个网段的? 是的话在无线路由器设置里面将PC1做地址NAT映射出去

网友:
不是太明白  感觉好高级的样子

网友C:
交换机接进无线路由器的LAN口  把DHCP关闭 就行了   相当于把无线路由器变成一台无线交换机

网友:
不是太明白

网友:
无线桥接就行

网友:
把副路由的DHCP关掉就行

网友:
路由器关闭dhcp,或者服务器网线接到路由器上,或者路由器当成副交换机用,都可以实现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交换机接进无线路由器的LAN口  把DHCP关闭 就行了   相当于把无线路由器变成一台无线交换机

还有主线不要插WAN口都插在Lan口就可以了

网友:
桥接就可以了。。

网友:
简单, 把服务器接在路由器上不就完了

网友:
无线桥接了解下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关闭IP自动分配,改为手动就可

网友:
把副路由的 DHCP关掉

网友:
无线路由器关掉DHCP,把网线插LAN口,试试

网友(2022-07-26):
问问无线论坛,。,。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