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添加nvme没办法引导

楼主(2022-05-14):
一块X79主板,刷了论坛里添加了nvme的BIOS。在BIOS里都已经能看到nvme硬盘了,但是就是无法引导。已经重装了系统,分区时选择MBR GUID模式都试过。望达人们不吝赐教

网友:
插到第一个pcie试试,和显卡调换下位置

网友A:
换个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硬盘

这个m2盘在原生m2主板测试过,引导正常

网友B:
可能主板有问题吗

网友:
刷回来可以引导吗?

网友:
硬盘分区模式改一下试试

网友:
CSM要打开才有引导

网友:
最后弄好了吗,求分享楼主

网友C:
bios里检测到固态硬盘了?看着不像啊,硬盘型号都没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里检测到固态硬盘了?看着不像啊,硬盘型号都没看到

那种原生的ami BIOS都是这样显示nvme固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主板有问题吗

换了几块同款主板,X79的

网友:
可以的话,排除法咯

网友:
正解。关闭安全启动那一项。

网友(2022-08-06):
没必要瞎折腾   有些老主板就是不引导

网友:
直接搞个NVME转PCIE卡    试试

网友:
引导界面明明写了:LEGACY BOOT,当然不会引导UEF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