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5-14):
按过一次开机键之后电脑就跟抽风一样时不时转一下,但是又启动不起来,有大神指导下问题吗

网友:
感觉电脑哪个地方有问题

网友:
@ghax
单独拆下主板试了下正常,上机箱装系统过程也都正常,但是装好测试没问题了关机后它又自己开机,又进去这种状态了

网友:
换板吧。 没必要修了

网友:
联想主板,试试主板放电一下,电池有可能没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