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8855+rt9619cpu供电电压超高

楼主(2022-05-14):
一块老主板,cpu4路供电,其中有一路是用rt9619接的mos管,只要这路的mos管装上,不装cpu时电压8V多,装上cpu时会保护也有可能烧cpu,已经烧了2个cpu了,滤波电容也击穿了2个,不装这路mos管主板能正常使用只是超频不行,我奇怪的是rt9619换了,周围原件也检查了都没问题,但是只要装上这路的mos管,不装cpu插12V电源情况下,能开启但是这路的上管非常热,而且把电源12V拉低到11V左右,到底时哪里的问题会导致这样?

网友:
看不懂,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