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OR63MB6F1 掉电故障

楼主(2022-05-14):
DAOR63MB6F1 掉电故障,按开机键灯闪一下。电流0.02到0.04 变化  EC 103脚 THRM_ALERT_HW#1保护 方法拆掉 Q35

DA0R63MB6F1 MB.bdv

网友:
  DAOR63MB6F1  加点位图

网友:
  DAOR63MB6F1  加点位图 我修了两天,用示波器测到的,BIOS下了N多次,不行。EC_PWROK信号异常

网友(2023-08-17):
拆了q35 不掉电了,貌似风扇狂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