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机械师待机触发掉电

楼主(2022-05-14):
板号 6-71-W65R0-D02  CPUSR2FQ I7-6700HQ
待机只有3V没有5V,要按下开关触发后才出5V。电流跑到1.8左右就迅速往下掉到零。触发后能测到3V5V1.05V0.9V1.2V。充电芯片换过了还是一个样。Q35,Q36没有上件

请问老师们这个是什么问题,怎么解决。谢谢

网友:
用原装充电器试试

网友A:
有没有组织偏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组织偏低的

阻值都在正常范围

网友:
都能触发了还换充电芯片做什么没搞懂 刷个bios 按时许查供电

网友B:
触发后能出5V ,就不用去管Q35  Q36了。能上1.8A电流掉电,肯定还是6P的小管出问题,一个一个换也不难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触发后能出5V ,就不用去管Q35  Q36了。能上1.8A电流掉电,肯定还是6P的小管出问题,一个一个换也不难。

6p的小管是啥意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6p的小管是啥意思

就是6个脚的复合小场管,如K72。这个坏是通病来的。在神州机上常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6个脚的复合小场管,如K72。这个坏是通病来的。在神州机上常见。

好的  谢谢

网友:
BIOS 这个坏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这种电流能跑到这么高 说明整机和CPU供电都应该已经出来了,这种很难修,先刷BIOS吧,不行再看一下有没有哪个电压偏低

网友:
这个就来问,差不多手把手教了

网友:
这个多涮几个Bios大都是能好的,还换什么充电芯片,真不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