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这cpu背后三条是什么,

楼主(2022-05-14):
请教一下这cpu背后三条是什么,电容吗,没图纸不知是啥,谢谢 #笔记本主板维修#

网友A:
看的像是 三条铁片,有没有接地

网友B:
应该是供电的吧,铜箔带不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的像是 三条铁片,有没有接地

感觉是和地相通的,因为cpu阻值较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供电的吧,铜箔带不动。

按图上来看,好像有极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的像是 三条铁片,有没有接地

外面都是金属的,各位有注意到吗,华硕笔记本

网友:
是散热用的吧?

网友C:
感谢像散热。。。

    楼下大神解答

网友:
很么黑科技?

网友:
肯定是散热,不会光为了散热贴这么三条铝箔,那就一定是电极,只要电阻电容电感肯定不会是,手机上应用这玩意儿做天线,电脑应该不会。

网友:
个人理解防止主板变形的 和现在的CPU一样 上面铁皮贴在上面

网友:
这种一般属于散热或者是结构加强吧!

网友:
导热条导热条导热条

网友:
从来没研究过,学习给

网友:
喜欢楼主的钻研精神,估计是地吧

网友:
应该是加强散热的吧?

网友:
为了好看呗,存在就是有他的道理的,设计师就是这样设计的

网友:
看着有点懵  第一次见

网友:
测试一下有点是通电的,有的是接地的

网友:
加强供电及散热效果

网友D:
作用就是降低铜箔内阻,增加大电流承载能力

网友:
补强和载流

网友E:
请问这是普通的铁片吗?就只是导通

网友:
感觉不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谢像散热。。。

    楼下大神解答

还不知道呢,当时匆忙客户忙要机器就装了机,我用万用表也测不出名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作用就是降低铜箔内阻,增加大电流承载能力

我觉得防止变形算一点,因为两头都有一个凹点,像是平常加固那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这是普通的铁片吗?就只是导通

一般是钢片,点焊上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