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81M-DS2-T触发掉电

楼主(2022-05-14):
技嘉GA-H81M-DS2-T触发掉电,可再次触发,依旧掉电。刷BIOS后故障依旧,拆开CPU风扇发现WR66电阻腐蚀严重。 查找图纸发现,此电阻是VCCST_PWRGD的分压电阻, 。更换电阻后,故障解除,完美亮机。 。。。之前修过几块技嘉的主板,都是CPU旁边的电阻腐蚀严重,貌似是技嘉主板的通病。

网友:
收下经验了,谢谢

网友A:
潮湿加灰尘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收下经验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问题不少

网友:
好经验感谢分享

网友:
噶谢谢你的分线g

网友:
这个好细心

网友:
感谢分享 收下经验

网友:
感谢楼主经验分享

   细心的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潮湿加灰尘就是这样的

楼上说的对,在散热底下

网友:
cpu附近环境有点恶劣,烧坏腐蚀掉件也属正常。

网友:
受教了,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cpu附近容易出故障

网友:
貌似台式机和笔记本主板为了散热,还有工作环境不太恶劣,没有喷涂三防漆,但是主板是有易损点的,风道周围器件,风扇附近都容易沾灰受潮腐蚀,所以修东西望闻问切,望排最前面

网友:
掉电能再次触发的一般就是缺电了,但是LZ运气好一击必中,佩服佩服

网友:
收藏,维修到可以借鉴

网友(2022-08-16):
正好有片,我看下!!!!!!!!!!

网友:
CPU座子不锈钢都生锈了

网友:
技嘉基本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

网友:
留着以后用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