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修过CM6805和CM03X的电源?找不到毛病了!

楼主(2022-05-14):
    收一海盗船电源,故障是偶尔重启,拆开检查,空载所有输出电压正常,但无380V,第一次接触6805,查手册,说有绿色节能功能,轻载时PFC关闭了的,芯片七脚为PFCOFF脚,手册说低于5伏就关闭PFC(节能)、高了就关pwm(防过载),可我测这个电源PFCOFF脚电压明明有10V(从八脚ACC14V串个25K电阻分压过来),按手册PFC应该是开启状态呀?为什么没有380V?换个芯片一样结果,这个问题求解!
    问题2:6805的IAC(2)脚和VFB(4)脚通过芯片CM03X内的MOS管S(1脚2脚)、D(8脚7脚)各自连接到整流桥和大电容,而芯片内MOS统一控制脚G(3)却直接连接到6805的VCC,这个又是什么电源管理模式?将两组D、S飞线直通,无任何变化,求这个CM03X功能介绍!
      两个问题想不通睡觉都在想,求解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电源电路不工作是正常的,
看下待机5V正常不,
测紫线5V,绿线5V有么,
短接绿线才启动PFC电路,
主变压器出来12V等各路电压,
先修待机5V电路,然后检查PFC主电源电路条件,

第一句话就是所有输出全部正常

,一般电源是开机就有380,这个是没有,在研究怎么把它弄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电源电路不工作是正常的,
看下待机5V正常不,
测紫线5V,绿线5V有么,
短接绿线才启动PFC电路,
主变压器出来12V等各路电压,
先修待机5V电路,然后检查PFC主电源电路条件,

老兄,这回复文不对题也

网友B:
输出正常  不是380v  是多少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输出正常  不是380v  是多少v?

输出正常是指后级输出12、5、3.3、PG、PSON,-12全部正常。

网友:
网上查阅数个版本手册,终于有个手册提到这个芯片如果在轻载状态-PWM占空比很低时会关闭PFC,哪怕7脚PFCOFF处于开启高电位(大于5.5V),看来这个6805不出380属于正常情况非故障。

网友C:
换个可调电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可调电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!

什么换可调?问题已弄清楚,10脚6805内部自带轻载关PFC功能,9脚单列直插6805都无此功能。而CM03X只起断电后切断高压取样电阻回路作用。

网友:
修电源对电路理解能力要求很高

网友D:
学习了,楼主把手册发上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学习了,楼主把手册发上来

百度文库要钱,用360搜呗,中文英文的都有。

网友:
注意6805有九脚和10脚两种型号就是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CM6805手册12-13页有讲关闭PFC的条件和典型应用线路,PWMtrifault脚电压低于(VCC-1.4)/2就关闭,绿色模式的阀值设定为约20%满负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