胜利VC890d表的悲剧

楼主(2022-05-14):
胜利VC890d表弹片掉了,装上阻值错乱,这弹片图有谁?

网友:
A与B位置指定不对

网友A:
1.A片不动,B片向外移一格
2.B不动,A向外移一格

这两个应当有一种是对的

网友:
按照你的提示,测试好了一下解决了,附带图片

网友:
这个890d表弹片也错了,谁知道哪里不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A片不动,B片向外移一格
2.B不动,A向外移一格

这两个应当有一种是对的

按照你的提示,试了一下,问题解决了,谢谢你

网友:
正好需要,谢谢

网友:
我上次也拆掉过一次,不过我有两个一样的,

网友:
把另外一个小心拆开对着修好的

网友:
学习了,受教了

网友:
看来使用的频率挺高的啊。。

网友:
这么多弹片,很容易放错

网友B:
这个宝上有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宝上有卖的

不容易买到一样的

网友C:
用放大镜,仔细观察塑料,有痕迹的。我掉过,就是这样搞定的

网友(2022-06-17):
我去年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放大镜,仔细观察塑料,有痕迹的。我掉过,就是这样搞定的

这是个好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