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370 不充电 外接不开机 电池可以正常触发故障(附点位图)

楼主(2022-05-14):
接到一台戴尔灵越Inspiron5370,故障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,外接电源不充电不开机 待机电流为0,始初以为不过隔离保护,但测量公共点有19V电压,应该是充电芯片问题导致电源输入无法切换,充电芯片为ISL9538H,在论坛找到网友提供的图纸,测量发现19脚acin电压只有0.9V,正常acin应该是2.5V左右电源才可以切换,ACIN电压是分压电阻PR7707连接到公共点提供,本来以为是PR7707不良引起,更换后故障以依,查看图纸发现PR7707旁边还有一个PR7710电阻接地,怀疑是PR7710不良导致电压被拉低,直接拆掉PR7710后 上电电流正常跑起来了,进系统充电也正常,维修结束。
附上某沟购买的点位图,板号ARMAN13

ARMANI13.cad

网友A:
接地限流电阻吗?

网友B:
这台是AMD的机子是吗?

网友C:
这个不是分压电阻吗 ?直接拆掉也可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是分压电阻吗 ?直接拆掉也可以?

拆掉不行只是芯片检测适配器电压正不正常的

网友D:
ACIN  适配器检测脚 19V经电阻分压后产生2.3V-2.7V的电压

网友:
拆掉acin成了19V

网友:
本人萌新路过学习

网友E:
现在好像各个品牌的都喜欢用这个分压 很麻烦的 只能换不能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CIN  适配器检测脚 19V经电阻分压后产生2.3V-2.7V的电压

是的 测量只有0.9V,分压电阻旁边一个对地的电阻阻值变小,导致ACIN电压被拉低,正常是2点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台是AMD的机子是吗?

灵越5370,8代I3集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是分压电阻吗 ?直接拆掉也可以?

是拆掉分压电阻旁边的一个对地100K电阻,同样故障大多也是ACIN电压不正常引起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接地限流电阻吗?

是的,接地电阻阻值变小了

网友:
这里的都是技术牛

网友:
电流检测吧,,如果分压的话,,这个电阻就不能拆了

网友:
这个坏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

网友:
可以啊   分压小故障

网友:
这是人为拆的吧,怎么看也不象是掉件

网友G:
分压的电阻能拆掉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是的,接地电阻阻值变小了

这个电阻是接地的分压电阻吗?没原理图看不懂

网友:
遇到过电阻变大的

网友I:
这个应该不是分压电阻,如果是拆掉肯定不行,100k阻值应该是限流,开路不大影响,短路不能工作。

网友:
还是得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准确判断问题,牛批

网友:
都是思路清晰的高手啊

网友J:
话说拆完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这个是个好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话说拆完电压是多少

拆后电压9V 测试了几个小时没异常,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找了个100K电阻加回去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个应该不是分压电阻,如果是拆掉肯定不行,100k阻值应该是限流,开路不大影响,短路不能工作。

拆后电压9V 测试了几个小时没异常,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找了个100K电阻补回去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电阻是接地的分压电阻吗?没原理图看不懂

旁边接公共点的是分压电阻,接地的是限流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分压的电阻能拆掉?

旁边接公共点的是分压电阻,接地的是限流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现在好像各个品牌的都喜欢用这个分压 很麻烦的 只能换不能拆

旁边接公共点的是分压电阻,接地的是限流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