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F 1.01 VPPDDR不稳定改装案例

楼主(2022-05-14):
接客户一台主机不亮机经测试主板问题,拆出来
见版号为华硕H110M-F 1.01
经测量VPPDDR电压不正常。更换芯片后 电压也在2.2-2.5V上下 跳动。这款板子 这个位置风枪吹比较容易鼓包。
所以放干脆改一个1117上去好了。
找了配件盒里拿了一个1117 固定电压2.5V的芯片
然后如图
芯片是1117 可调型号。我们只需要忽略R1不用装。R2也不用装直连到GND就可以了
接下来PU502PL502拆下来。焊上1117 2.5V找到+5vsb’接到1117VIN  和接地脚,把旁边2个脚稍微翘起来一点点 如图
此时VPPDDR 电压2.5V已经出来,但是还是没有内存供电,因为这款主板 的内存供电由PU502PG 经转换电路而产生,所以我们把它屏蔽掉就可以了
智造查询图纸知道连到PQ508.这是个小MOS管短接DS级就可以
上电亮机。再见

华硕H110M-F 1.01 VPPDDR不稳定改装案例.docx

1.96 M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19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怎么图片加载不出来   下载文件就可以看

网友:
牛逼,技术到位。大佬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啊,神马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图片加载不出来   下载文件就可以看

图片是需要截图粘贴的。或者单独上传图片,再插入文章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图片加载不出来   下载文件就可以看

本帖我帮你编辑好了
具体图文混排方法看这里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misc.php?mod=faq&action=faq&id=5

网友:
是修好了,但是不好看

网友:
这个也是一个通病了

网友:
对电路理解很透彻

网友:
功率够吗      后期会不会返修

网友B:
所知1117-2.5电流就-1A,然尔VPPDDR+2.5v是2.24A,不知楼主改完是否稳定不?

网友:
基础知识扎实的大佬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个h110-k,之前是没有2.5v,买了个芯片回来换上后vppddr有了,但是是5v.外围电阻都测量了正常的

网友:
不懂就问。为啥这个位置吹风枪容易鼓包? 求解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所知1117-2.5电流就-1A,然尔VPPDDR+2.5v是2.24A,不知楼主改完是否稳定不?

一个内存估计问题不大,不过实在是难看,我是客户就不同意

网友:
学习到了慢慢来

网友:
学习到了

支持 1 反对 0

网友:
一天来3块 H110都是这个鸟东西坏,5块料板上找了2个能用的,没有2.5 1117 还是要去买芯片

网友:
现在还没修道到过110系列的主板 ,些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