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亮 按开机按钮 灯可以亮 ,电流到0.06 A 一会就灭了 , 可以反复按 是一样...

楼主(2022-05-14):
不亮   按开机按钮 灯可以亮 ,电流到0.06 A  一会就灭了 ,   可以反复按 是一样的现象

不亮   按开机按钮 灯可以亮 ,电流到0.06 A  一会就灭了 ,   可以反复按 是一样的现象

网友:
是电路 短路保护把

网友:
先刷bios刷了再说看全版供电有无短路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

网友:
shao dian ya ba

网友:
看看内存电压出没有

网友:
看待机电压有没有出来,这电流内存供电都没出来,硬启动都没完成

网友:
CPU应该损坏

网友:
经常碰到这种电流掉电的都是cpu坏。

网友:
全板供电正常,刷BIOS  不行就找图纸查时序了,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啊

网友:
到底是0.06几还是0.6几,这区别可大了。0.6的话可以刷bios试试了

网友:
查一下有没有待机电压

网友:
先刷bios、如果在不好就放弃吧

网友:
坐等楼下大神回复,

网友:
相同的主板,一样的故障,按照时序,检测发现缺内存电压,待机0.05了,查下内存颗粒和EC之间的两个MOS管是否短路

网友:
这么明显CPU损坏,CPU晶体有没有炸

网友:
放弃吧,还是维修机器少,经验少,怎么明显,灯灭就提醒已经CPU报废

网友:
0.06,待机不正常,没法触发吧

网友:
电流才0.06,电压还没起来,可以先查供电啊,如果是0.6就涮bios看看,这种cpu也确实容易挂的。

网友:
刷了   一样的现象

网友:
专业交换联想主板

网友(2022-07-08):
最后解决啦吗? 我有个一样问题 ec不发出SUSP# 二级电压不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