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X240,摄像头麦克风问题

楼主(2022-05-14):
摄像头麦克风硬件正常,排线正常,摄像头麦克风硬件无法识别,确定主板问题,贴片电阻经测量正常,求解

网友:
之前排线两根红线被压断,导致摄像头麦克风硬件不识别

网友:
插f16是否导通

网友:
厉害,的确是F16的问题,测量阻值异常,更换后恢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