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380G7服务器电源台达460W电源故障请教

楼主(2022-05-14):
只有 -12和5V,没有+12输出什么问题哦,请教大神?

这个电源一堆原件挤在一起不好玩,我分析是主电源反馈电路问题,不知道对不对?

网友A:
输出5伏?电源标识没有输出5伏呀?

网友:
电源标签标识的是只有12V,可是测量电源输出标12V输出的端确实没有输出,但没有标识的几个输出端确实有+5V输出,
到底是怎么个情况,请高手指点。我是维修小白一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出5伏?电源标识没有输出5伏呀?

这个电源输出端除了标识了12V和地两个大的线路,其他输出都没有标!
坑爹的设计!

网友B:
5v 或者是启动信号 电源好信号。。5v 对地短路  就有可能启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v 或者是启动信号 电源好信号。。5v 对地短路  就有可能启动

大哥我不太懂,是5V对地短接呀还是和ps-on短接呀?
这东西有些吓人啊?!ps-on就是地吗?

网友:
又在网上查了一下,是不是PS-on与地短接是强行开机,PS-on与5VSB是正常开机,这样理解对吗?
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刚刚查到的答案不知道对不对,如下:
在实际检测中,建议在主电源输出的各组电压上均接上相应的假负截,这样既可以准确地判断主电源的工作状态,还可以避免部分电源因十12V(或十5V空载而不工作这一情况出
现。

一、强制开机如下:
①、在单独维修电源板时,应先找到电源板上的开/关机控制端,通常标注为 0N/0FF、STB、P0W或PWR 0/F 等,然后通过一只 1KΩ~2KΩ的电阻与 十5VS(或十5VSB)端相连,让开关电源各电路全部进入工作状态。对于大部分液晶彩电的电源而言,由于采用的是高电平开机,故采用上述办法均能强制开机,但是有少数开关电源釆用低电平开机方式,这时用导线将电源板上的开/关端与地短接即可。

网友:
几十块钱的东西 修个寂寞

网友:
服务器只输出12v,待机也是12vsb,短接正面的左数1,4脚即可输出服务器只输出12v,待机也是12vsb,这种电源改造早就有成熟的方案

网友:
你有元器件检测流程吗?没有就换一个吧!

网友:
有-12没有12,没这道理,-12不是来自12伏变压绕组就是来自整流滤波绕组,再说要是没有12伏输出电源早就保护了。自己顺着12伏输出往前测,说不定是12伏末端哪个电感线圈引脚虚焊或者锈蚀开路了。

网友:
12伏末端元件引脚虚焊或开路了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后级反加个12v 电压进去看看用可调电源   看看反馈,,,正常不

网友C:
更正信息,由于是小白测量时候紧张,+12V有,应该是12VSB在一个没标识的输出引脚,不是之前认为的-12V,
其他没标识的输出引脚+5V有几个,但确定不了哪个是+5vsb。应该是有标识的负载+12V没有输出。楼上高手告诉的那个1脚和4脚短接没有测试,但测试坏的故障电源与好的电源的那个1脚比较有异常。我是测试了一下那个1脚与地的阻值,红黑表比对掉测试值不一样,而正常的电源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更正信息,由于是小白测量时候紧张,+12V有,应该是12VSB在一个没标识的输出引脚,不是之前认为的-12V,
其他没标识的输出引脚+5V有几个,但确定不了哪个是+5vsb。应该是有标识的负载+12V没有输出。楼上高手告诉的那个1脚和4脚短接没有测试,但测试坏的故障电源与好的电源的那个1脚比较有异常。我是测试了一下那个1脚与地的阻值,红黑表比对掉测试值不一样,而正常的电源是一样的。

你这个也太小白了,通电不开机查输出脚有电压的就是VSB呀,还有输出脚只要不短路就OK,正反向电阻无任何意义。

网友(2022-06-18):
连+-12V都分不清,别想着维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