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神指点一下

楼主(2022-05-14):
一个按摩椅的控制器,上电不开机,开关键指示灯亮,待机电流26ma,按下开机键电流没变化。板子各测试点电压3.3v,1.2v都有,唯独没有5v电压,坛友给指点,该怎么查

网友:
从输入端开始找,一般都有DC-DC转换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