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时维修都上什么样的电源啊

楼主(2022-05-14):
吐了啊这玩意用可调电源DC12v出来 有一些主板不能正常亮机

有时候又想看w数或v数

网友A:
拍图拍一半,来个全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拍图拍一半,来个全图

就是那种tb买的dc转atx电源板啊

网友:
可调电源

网友B:
看来还是用普通ATX得了,这转接玩意还不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还是用普通ATX得了,这转接玩意还不便宜

普通没数显

网友C:
可能可调电源是修笔记本的一般100W 台式的电流太大了 100W不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能可调电源是修笔记本的一般100W 台式的电流太大了 100W不够的

额 显示100w都没有啊 就在50w中
我这里150的

网友:
可调电源安数要到20a。功率太小,有的主板是点不亮的。

网友D:
看功耗吧低功耗的u都没问题,12v直通的话看上面mos能过的电流,我自己做了能跑400w的

网友E:
可调电源一般都是插笔记本用,你修台式机弄个旧电源不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功耗吧低功耗的u都没问题,12v直通的话看上面mos能过的电流,我自己做了能跑400w的

是啊,看着好一点,知道有没有上电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可调电源一般都是插笔记本用,你修台式机弄个旧电源不就行了

都有这个,方便维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都有这个,方便维修啊

楼主上个全图啊

网友:
都一样的啊这个 就是这个dc板不太好

网友:
额 下面发了啊 tb也有这种东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