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小白求助

楼主(2022-05-15):
主板上的mos管坏了一般的代换原则是啥,是不是脚位/大小沟道一致就可以进行代换。还是说还有其他的要求说法

网友:
N沟道换N沟道管,p沟道换P沟道管

网友:
原则上是同型号更换

网友:
除了封装外,还要看电压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