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充电偶尔显示充电就一点点

楼主(2022-05-15):
机械革命充电偶尔显示充电就一点点,然后电池百分比乱跳,电池实际没电,插电正常开机,拔电还是显示在充电,板号gk5cn6z,拔电后一会关机,小白一个,电池换了,把充电芯片换成了bq24780s,PK616DY也换了,还是没反应,求教下

网友:
原型号更换啊,之前是什么型号的

网友:
焊接还得好好练习

网友A:
小白一个,才买的风枪就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白一个,才买的风枪就上了

多练习,都会好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