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看看这个是屏坏了吗?

楼主(2022-05-15):
老爹用的联想c560一体机,上个月他有一次搞卫生碰到机器,在机器向前倒到一半的时候,他用手接住了,他说抓的是右上角的框,并没有碰到屏幕。
不过再开机时候右边屏幕就出现一条绿线,就是图上这个:

观察发现这条线最上边还有一条小拉丝:

用hdmi线连在电视上试了下,在电视上显示没有这条绿线,是正常的:

看样子是接的那一下屏受力裂开了。
之后这样用了半个多月,又出现了新症状,冷开机时屏幕下边出现一条很宽的粉色横条:

这个粉色横条在开机5分钟之后就会很快向下变窄然后消失,热机重启也不会出现。
这个就搞不懂了,各位大神看看这个粉条是什么原因?还是屏幕本身的问题?还是屏幕相关电路板出了问题?

网友:
屏坏了,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

网友:
屏坏了,自信点

网友A:
拆开看一下就在知道了

网友B:
包屏坏。就是修起来花时间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开看一下就在知道了

我把后盖拆开了,屏坏的话最直接怎么判断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包屏坏。就是修起来花时间拆

拆开了,这种屏坏的怎么修?

网友:
百分百屏坏这直接换一个吧

网友:
就是屏坏了,。

网友:
肯定是液晶坏了,cof虚焊的可能性不大

网友:
哪里坏了你都修不了的,要专业的设备

网友:
屏坏了,虚焊可能性大

网友:
放弃吧               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在各位大神一致的肯定下已经给老爹送回去了,让他先用着,再严重影响使用了就给他换个屏:daxiao:

网友C:
查到PQ5001 这里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到PQ5001 这里不正常

紫色横条是这个原因?

网友:
这个情况是显示器问题,模块老化 需要换一个。

网友:
只是需要专业设备才可以换

网友:
一般是屏板或者排线的问题

网友:
真真正正是屏坏了,。

网友:
屏坏了不要搞了

网友:
可以放弃了。屏坏,那条线跟屏幕上的划痕也没有直接关系,有压屏机可以修好,

网友:
总有人喜欢外接看看,外接正常和笔记本内屏有线有什么关系啊
这不明摆着屏坏了嘛,不愿意接受屏坏,主观的想认为是主板问题
还是有大神认为这是ghost系统导致的问题吧,要用安装板系统?淘宝的客服大概率很这样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