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 飞行堡垒 改键盘

楼主(2022-05-15):
华硕 飞行堡垒  G552VW 开关不灵  键盘贵。其它键又正常。所以满改个开关。觉得还满意 发出来留记号   键盘5PING 开关电压拉低切断 接线

网友:
比我改的漂亮多了

网友A:
我就想知道,收多少钱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就想知道,收多少钱。

自己收来的机子就满改

网友:
换个银色键盘多好,银色返修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收来的机子就满改

卖出去也掉价,换一个,好看价又高

网友:
的机子就满改

网友:
为什么要这么改呢,用手机的开机键改,又好改又漂亮。关键是外观看不出来

网友:
楼主自己用的花钱,无所谓

网友C:
防盗锁位置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开关

网友:
这招不错,可以参考

网友:
薄膜开关改,键帽还能安上 根本看不出

网友:
有的会坏,有的不会,排除周围原件不好,在换芯片

网友:
改个拉闸的不挺好吗

网友D:
告诉你个秘密。可以加个触摸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防盗锁位置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开关

我也是这样改了,钻一小孔,刚好按钮能伸出来就行,伸出来不能太长,能按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告诉你个秘密。可以加个触摸开关

有没改图效果、平常临时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改了

网友:
应该削平一点 把原键盘的开关装回去 外观看不出来  这样比较完美一些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键盘坏的几率确实比较爱坏一些

网友:
改的挺好的了。我都是换。

网友:
改的还可以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