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7814 ver1.0 内存供电故障

楼主(2022-05-15):
闲来无事维到一块V星MS-7814 主板内存没有供电 供电芯片是UP1514Q  2,4脚没有脉冲输出,供电脚5V 正常 7脚有0.95电压,说明有可能是芯片拉低了7脚的电压。,找不到相同的芯片,上一片RT8120的,7脚电压有1.64,内存电压也出来了,可遇到一个问题,加电开机时内存没有供电,当用万用表笔轻轻碰一下7脚电压才出来,好生奇怪。是不是这个芯片不能互换,因为没有图纸还不好判断。

网友:
这两个芯片的脚位是一样的

网友:
会不会是分压电阻虚焊了

网友:
证实是因为替换了RT8120原因,用UP6109 替换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