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Y470上电不亮维修

楼主(2022-05-15):
同行送修一台Y470 上电到0.56不动了 测量各大供电 发现集显电压没出来  同为cpu供电芯片控制 直接短接24脚电阻 能出来但是不跑码 这个vgfx_core出来需要过了内存才能出 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bios再说 刷了也没好按照时序测量 经过一通测量发现VGATE PM_DRAM_PWRGD都有了 ,H_CPUPWRGD 只有外接俩电阻而且是桥和cpu直通 懒得找那俩电阻 ,直接测PLT_RST# 一测竟然是低电平 直接拿去换桥  换好后涛声依旧   只好看图纸细细查了  桥发出PLT_RST#到了两个门电路 分别是U2和U7 经过U2转换为BUF_CPU_RST#去复位cpu U7转换为BUF_PLT_RST# 复位显卡 EC 网卡 读卡器什么的 先摘了U2 没有复位 后来找半天终于找到U7 Y470实际主板没有门电路 而是直接连了一个电阻  摘了电阻 PLT_RST#正常 看来后级有问题啊  只好挨个拆了  直到拆到网卡 正常了 电流也上去了  挂屏测试 正常显示 这个网卡比较特殊bcm57781 料板找半天没找到 只好定一个了  修机子不能盲目的干桥啊     下附上论坛大佬总结的时序

网友:
基础扎实  大佬厉害

网友:
的机子就满改

网友:
看得我好好奇啊,最后网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