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1990,开机黑屏需要长按开机键才能再亮,键盘失灵

楼主(2022-05-15):
苹果笔记本电脑A1990,客户描述开机屏幕不亮,需要在一次长按开机键好久才能亮屏,键盘失灵。电脑拿到手检测发现电脑翻盖不能自动开机,主板拆出来,发现主板经过液体修过,一般这种翻盖不能自动开机的问题,都是主板睡眠问题引起的,然后果断量测主板睡眠相关电路,发现smc_lid_right信号没值,具体量测发现这个信号测试点断线,飞线后主板可以自动开机,修复成功。注:苹果笔记本电脑15寸pro,都是有两组睡眠型号,分别是左边smc_lid_left和右边smc_lid_right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  技术666

网友:
思路好,不然没有头续

网友A:
翻盖开机功能是可以关闭的。用这个功能硬盘坏的快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翻盖开机功能是可以关闭的。用这个功能硬盘坏的快,

为什么用这个功能硬盘坏的快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翻盖开机功能是可以关闭的。用这个功能硬盘坏的快,

这个功能关闭我知道,但伤硬盘不知道,了解了,感谢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明了。

   准确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明了,值得学习!

网友:
翻盖开机功能很鸡肋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棒

网友(2022-12-16):
我这有一台,盒盖以后键盘触摸板不能用,外接的正常。。我来按师傅这个思路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