鑫速捷780PCI时钟3.3V维修一例

楼主(2022-05-15):
离开维修行业很多年了,去以前一个同行店里喝茶吹牛得知朋友有一整套套客人换下来的780主板,问我有无兴趣看下,老掉牙淘汰的东西了,看在上面有个四核速龙,还有内存一整套的份上,朋友说还有点价值,娱乐一下吧,于是我就走进了他的维修间
主板型号:鑫速捷XSJ-A780LEDL2   780G+SB710之类的老AMD双桥。经典的故障,全板电压正常,测PCI B16时钟3.3V,PCI A15,PCIE A11上都测不到复位。

在780主板刚出来的时候,遇到这种故障,都是搞时钟,换时钟,换了时钟还不好就陷入僵局,其实这种原因,与SB_PWRGD信号有关,南桥要收到SB_PWRGD之后,才发出正常的PCI B16时钟。当然,在产生SB_PWRGD之前,时钟是要正常工作的。于是我还是撸了一遍时钟

这块主板用的是RTM880N-790的时钟,简单测了下得出了以下数据

44PIN  3.3V  供电
51PIN  3.3V  时钟开启
52PIN  3.3V  时钟复位
62.63PIN(晶振)有正常波形
8.9PIN 南桥100M时钟  有正常波形

好了,接下来找SB_PWRGD。杂牌板子没图纸,拆桥跑线这种事情干不出来,纵观全局,整块板子零件少得可怜,根据经验,把目光看向7408门电路,简单跑了下线,得出了下面这张图

拆掉Q2,感觉到CPU发烫的程度都不一样了,那是有生命的温度,马上测PCI B16,时钟恢复1.6V左右,南桥发出PCI时钟了。7408 8脚和11脚都输出了5V,9脚10脚3.3V,12,13脚3.3V,都在正常范围内了。经过反推,把Q1换掉,跑码亮机了

本来以为维修就此结束,装系统烤机都一切顺利,谁知道还有个小问题。板子用键盘软重启是正常的,在系统里点重启是正常的,但是点复位排针,就变成有复位不跑码了,必须用表笔点一下Q2的C极,才可以继续跑码,依旧是SB_PWRGD的信号引起的。还有其他线路不良?头疼,跑了下线无果,夜已深,怎么办?就如我们的人生,没有100%的完美,于是,我改了下线路,示意图如下

在复位排针旁边的电阻上,飞线到Q1的C极,藏好飞线涂好绿油,这下按复位排针重启也正常了。

继续试,发现进系统,软件关机之后,在插电待机的状态下,触发还是不跑码,必须要点了复位排针,也就是复位下SB_PWRGD信号才能继续跑码。

也就是说 插上电源,待机状态下首次开机,是正常触发亮机的。只要是进了系统再关机,一直插着电,就不行了。

又来是吧!我怒了,于是在开机针跟复位针之间接了颗二极管,示意图如下

手动开机跟手动重启互不影响,这下在进系统关机后,再次触发也起到了复位SB_PWRGD的作用,上面问题全部解决,功能全部测试正常,维修就到这里吧。就此记录下,最终效果

真的想到,在2022年,还能修到780,满满的回忆!

网友:
小手一挥金币到手

网友:
查到PQ5001 这里不正常

网友:
牛逼比利时不合格当事人回复刚刚与收入下次离开家

网友:
牛逼到家了,不做这行好多年还这么牛,让我这在做的汗颜

网友:
楼主牛b,这样都能弄好

网友:
这世界怎么了,这么牛确不这行。

网友:
楼主不干这行那是早就赚到了,分享的老机器维修案例可见楼主老马识途,技术高超,佩服佩服。

网友:
老师傅了佩服佩服

网友:
楼主的功底太扎实了

网友:
回复刚刚与收入下次离开家

网友A:
楼主现在都不做维修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现在都不做维修了吗

不做了,遇上朋友有大批量的货,有价值的,有赚头有时间会帮忙搞搞。没办法技术太廉价了,若是这块板子在外面,能收超过30吗?我这是纯属友情帮朋友,娱乐研究的心态,如果是以前干维修,我会直接放弃。买一堆示波器BGA什么什么的修快板子还比不过拆芯片的。

网友:
楼主退出江湖,现在可以为了爱好而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