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钮扣电池一天就能耗完电。

楼主(2022-05-15):
客户的电脑是H61M-S R2.2主板,故障是开机掉电,可能在任何地方掉电。刚按开关时,风扇转一下,掉电重启,再转几秒,掉电重启,再转十几秒,滴的一声,开机显示,掉电重启,进入系统后几秒,又掉电重启,如此反复重启,时间不定。几乎重启几下,就会出现技嘉特有的BOIS恢复界面。几天前换的电池没电了,换了新的钮扣电池,竟然在半个小时内电压就从3.2V掉到2.82伏了,耗电相当快。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,哪部分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查RTC电路

网友A:
谢谢。我想问一下,RTC电路上那个跟电池直连的1K电阻肯定是没问题,因为如果它坏的话不会更耗电,是不是RTC电路上的电容有漏电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。我想问一下,RTC电路上那个跟电池直连的1K电阻肯定是没问题,因为如果它坏的话不会更耗电,是不是RTC电路上的电容有漏电??

就是电容。

网友:
就那么几个零件应该比较好查

网友:
会不会是IO问题

网友:
好的,我再量量看。谢谢。

网友:
不知道,还在量。

网友B:
跑线,找相连的电容。RTC电路除了到桥,还有i/o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跑线,找相连的电容。RTC电路除了到桥,还有i/o

好的,我再找找。有结果了再分享给大家。

网友:
基本都是电容漏电了

网友:
谢谢。我再仔细量一量。

网友:
坐等维修结果

网友:
出结果了没

网友:
电容漏电了

网友A:
昨天量了几遍,没见有漏电的电容,IO的很多脚有腐蚀,IO周围有些电阻,电容都有腐蚀,且有个别的件掉了,但没有图纸,不知道具体是电容还是电阻,没法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天量了几遍,没见有漏电的电容,IO的很多脚有腐蚀,IO周围有些电阻,电容都有腐蚀,且有个别的件掉了, ...

遇到过技嘉H81M-DS2 COMS电池异常耗电的,最后查出RTC电路电容漏电了。

网友:
谢谢。它这个除了耗电快以外,就算电池电压在3V,每次开机都是技嘉特有的那种提示BIOS要恢复的界面。

网友C:
排除电池质量问题外,就是电池电路问题。
zhubaoyouwo521
说的也是啊,RTC电路没几个元件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排除电池质量问题外,就是电池电路问题。
说的也是啊,RTC电路没几个元件。

网友(2022-07-14):
还量啥,把RTC那几个元件全换了。

网友:
这个简单,扣CLR_CMOS上面连接的电容,总有一个电容漏电,扣掉就好了,经常修这种问题

网友:
RTC 电路 有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