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B85主板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22-05-15):
疫情居家修复一块映泰B85主板,故障现象:反复掉电重启,在坛友{维修空间}指导下检测了5V .3.3 PCH1.05V ,复位3.3v,内存供电1.5V spd3.3V cpu供电1.75V,CPU模块ISL95812HRZ  VR_RDY 电压1.64,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.3v,然后去测量IO的IT8728P的96  95脚都为2V,检查到这里忽然想起来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,因为供电基本都正常(之前刷过这个BIOS,因这个主板别人拿来就有问题,一直没修)上官网找了BIOS刷上后成功亮机。我把图纸和BIOS奉上

网友:
厉害厉害,膜拜大神

网友:
图纸分3个,有什么不同?

网友:
图纸为什么要分3个???

网友:
故障解决就行

网友A:
VR_RDY电压低为啥刷BIOS都能解决?有点想不通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R_RDY电压低为啥刷BIOS都能解决?有点想不通啊

我也觉得和BIOS没关系,感觉是电阻和mos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也觉得和BIOS没关系,感觉是电阻和mos管

问题是没动电阻和mos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是没动电阻和mos啊

只能说主板这种东西,还真的讲不清。哈哈哈。都有供电放电刷BIOS,没供电也放电刷BIOS,说不定他就好了

网友:
学习,受教了。
  感谢楼主。

网友:
这个映泰图纸不错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,奇葩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觉得和BIOS没关系,感觉是电阻和mos管

不晓得,反正就是哪里都没动最后刷BIOS好了

网友:
多看帖子学习经验

网友(2022-11-10):
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楼主有tb85的图纸吗?我有块主板20秒亮机,没有头绪,bios刷了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