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南主板B85 更换LOGO无效

楼主(2022-05-15):
华南主板B85 更换LOGO无效Change Logo,替换了。刷进去没变化。有没高手帮忙看下,谢谢。

网友A:
肯定得的,方法没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了,可以替换。

能替换,刷了后还是一样。没变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得的,方法没对

刷进去了,图片都改变了,就不显示

网友C:
bios设置打开开机画面和检索时间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设置打开开机画面和检索时间?

开机还是显示华南的LOGO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