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停留在这个页面,强制关机后总是重启 还是停留在这,求助这是什么情况???

楼主(2022-05-16):
一直停留在这个页面,强制关机后总是重启 还是停留在这,求助这是什么情况???请高人指点,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A:
估计得刷机了,刷机不成功有可能是内部电子硬盘故障。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得刷机了,刷机不成功有可能是内部电子硬盘故障。仅供参考。

怎么刷机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得刷机了,刷机不成功有可能是内部电子硬盘故障。仅供参考。

求分享刷机工具

网友A:
具体刷机方法可以去华为官网论坛看下,我这里不维修手机,所以没有相关的刷机方法和刷机工具,抱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具体刷机方法可以去华为官网论坛看下,我这里不维修手机,所以没有相关的刷机方法和刷机工具,抱歉。

谢谢大佬,这部手机连接不了电脑,我估计是硬件问题。

网友:
先刷个机看看

网友:
刷机刷机刷机

网友:
正常使用的话就是字库完蛋了

网友:
可以用线刷宝试试刷机

网友:
只能刷机试试咯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电池,开机键,刷机,CPU不行就打包

网友:
能进恢复模式可以刷机试试,不能基本这型号就是字库挂了